3KW的小型交流单相发电机的效率一般为多少?

楼主(2010-06-06):
3KW的小型交流单相发电机的效率一般为多少?商家说为0.8左右,可我记得发电机的效率很高啊,可以达到90%以上。

网友:

你说的发电效率实际是功率因数。如果是电阻性负载,效率高,能到90%,但如果是电感性负载的话,效率到80%就不错了。里面包含无功功率的。

楼主:

我看到说明书上,功率因数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