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变形的产生和防止

楼主(2010-06-06):
由于手工电弧焊自身的焊接特点必然引起其焊接变形较大,如不对其变形的原因进行分析并针对其成因提出有效的对策,必将给生产带来极大的危害。

网友:
手工电弧焊接过程中的变形成因及对策
在工业生产中,焊接作业特别是手工电弧焊作业作为制造、修理的一种重要的工艺方法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同时,由于手工电弧焊自身的焊接特点必然引起其焊接变形较大,如不对其变形的原因进行分析并针对其成因提出有效的对策,必将给生产带来极大的危害。
一、 手工电弧焊接过程中的变形成因
    我们知道,手工电弧焊接过程中的焊接电弧由在两个电极之间的气体介质中产生持久的放电现象所产生的。
    电弧的产生是先将两电极相互接触而形成短路,由于接触电阻和短路电流产生电流热效应的结果,使两电极间的接触点达到白热状态,然后将两电极拉开,两电极间的空气间隙强烈地受热,空气热作用后形成电离化;与此同时,阴极上有高速度的电子飞出,撞击空气中的分子和原子,将其中的电子撞击出来,产生了离子和自由电子。在电场的作用下,阳离子向阴极碰撞;阴离子和自由电子向阳极碰撞。这样碰撞的结果,在两电极间产生了高热,并且放射强光。
    电弧是由阴极区(位于阴极)、弧柱(其长度差不多等于电弧长度)和阳极区(位于阳极)三部分所组成。阴极区和阳极区的温度,主要取决于电极的材料。一般地,随电极材料而异,阴极区的温度大约为2400K—3500K,而阳极区大约为2600K—4200K,中间弧柱部分的温度最高,约为5000K—8000K。
    焊接接头包括焊缝和热影响区两部分金属。焊缝金属是由熔池中的液态金属迅速冷却、凝固结晶而成,其中心点温度可达2500℃以上。靠近焊缝的基本金属在电弧的高温作用下,内部组织发生变化,这一区域称为热影响区。焊缝处的温度很高,而稍稍向外则温度迅速下降,热影响区主要由不完全熔化区、过热区、正火区、不完全正火区、再结晶区和蓝脆区等段组成,热影响区的宽度在8—30 mm范围内,其温度从底到高大约在500 ℃--1500℃之间。
    金属结构内部由于焊接时不均匀的加热和冷却产生的内应力叫焊接应力。由于焊接应力造成的变形叫焊接变形。
    在焊接过程中,不均匀的加热,使得焊缝及其附近的温度很高,而远处大部分金属不受热,其温度还是室内温度。这样,不受热的冷金属部分便阻碍了焊缝及近缝区金属的膨胀和收缩;因而,冷却后,焊缝就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收缩和内应力(纵向和横向),就造成了焊接结构的各种变形。金属内部发生晶粒组织的转变所引起的体积变化也可能引起焊件的变形。这是产生焊接应力与变形的根本原因。
二、 焊件的残余变形和应力的危害性
    在焊接过程中焊件将发生变形,随着变形的产生,焊件内的应力状态也发生了变化,而焊完并冷却后所留下的变形和应力不是暂时的而是残余的。通常焊件的残余变形和应力是同时存在的,但在一般焊接结构中残余变形的危害性比残余应力大得多,它使焊件或部件的尺寸改变而无法组装,使整个构件丧失稳定而不能承受载荷,使产品质量大大下降,而校正却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和物力,有时导致产品报废。同时焊接裂缝的产生往往也和焊接残余变形和应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的金属由于焊后产生了残余应力而使的使用性能大为下降,从而对这类金属的焊接件生产造成工艺上的大量困难。因此,在制造焊接结构时,必须充分了解焊接时内应力发生的机理和焊后决定工件变形的基本规律,以控制和减少它的危害性。
三、 影响焊接结构变形的主要因素及变形的种类
(一)、影响焊接结构变形的主要因素有:
1. 焊缝在结构中的位置;
2. 结构刚性的大小;
3. 装配和焊接顺序;
4. 焊接规范的选择。
(二)、焊接变形的种类有:
1.纵向收缩和横向收缩;
    在焊缝长度方向上的收缩称纵向收缩,而在垂直于焊缝纵向的收缩称横向收缩。由于这种收缩,便使焊件发生了变形。
2.角变形;
3.弯曲变形;
4.波浪变形;
5. 扭曲变形。
(三)、从焊接工艺上分析,影响焊缝收缩量的因素有:
    用手工电弧焊焊接长焊缝时,一般采用焊前沿焊缝进行点固焊。这不仅有利于减小焊接变形,也有利于减小焊接内应力。
备料情况和装配质量对焊接变形也会产生影响。
焊接工艺中影响焊缝收缩量的因素有:
1. 线膨胀系数大的金属材料,其变形比线膨胀系数小的金属材料大;
2. 焊缝的纵向收缩量随着焊缝长度的增加而增加;
3. 角焊缝的横向收缩比对接焊缝的横向收缩小;
4. 间断焊缝比连续焊缝的收缩量小;
5. 多层焊时,第一层引起的收缩量最大,以后各层逐渐减小;
6. 在夹具固定条件下的焊接收缩量比没有夹具固定的焊接收缩量小,约减少40%--70%;
7. 焊脚等于平板厚度的丁字接头,角变形量较大。
四、 防止焊接变形的方法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了解焊接变形的原因及变形的种类,针对焊接变形的原因和种类从焊接工艺上进行改进,可以有效防止和减少焊接变形所带来的危害。下面,我们主要介绍几种常见的防止焊接变形的方法。
1. 反变形法
    在焊前进行装配时,预置反方向的变形量为抵消(补偿)焊接变形,这种方法叫做反变形法。
    图1所示为8—12mm厚的钢板V形坡口单面对接焊时,采用反变形法以后,基本消除了角变形。
2. 利用装配和焊接顺序来控制变形;
    采用合理的装配和焊接程序来减少变形,这在生产实践中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如图2(a)所示为一箱形梁,由于焊缝不对称,焊后产生下挠弯曲变形。解决办法是由两人或四人,对称地先焊只有两条焊缝的一侧,如图2(b)中焊缝1和1然后就造成了如图2 ©的上拱变形。由于这两条焊缝焊后增加了箱形梁的刚性。当焊接另一侧的两条焊缝时,如先焊图2(d)中焊缝2和2,最后再焊图2(e)中焊缝3和3,就基本上防止了变形。
    有许多结构截面形状对称,焊缝布置也对称,但焊后却发生弯曲或扭曲的变形,这主要是装配和焊接顺序不合理引起的,也就是各条焊缝引起的变形,未能相互抵消,于是发生变形。
焊接顺序是影响焊接结构变形的主要因素之一,安排焊接顺序时应注意下列原则:
1)尽量采用对称焊接。对于具有对称焊缝的工作,最好由成对的焊工对称进行焊接。这样可以使由各焊缝所引起的变形相互抵消一部分。
2)对某些焊缝布置不对称的结构,应先焊焊缝少的一侧。
3)依据不同焊接顺序的特点,以焊接程序控制焊接变形量。常见的焊接顺序有五种,即:
a.分段退焊法
    这种方法适用于各种空间的位置的焊接,除立焊外,钢材较厚、焊缝较长时都可以设挡弧板,多人同时焊接。其优点是可以减小热影响区,避免变形。每段长应为0.5—1m。见图2(f)
b.分中分段退焊法
    这种方法适用于中板或较薄的钢板的焊接,它的优点是中间散热快,缩小焊缝两端的温度差。焊缝热影响区的温度不至于急剧增高,减少或避免热膨胀变形。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平焊和仰焊,横焊一般不采用,立焊根本不能用。见图2(g)
c.跳焊法
    这种方法除立焊外,平焊、横焊、仰焊三种方法都适用,多用在6—12mm厚钢板的长焊缝和铸铁、不锈钢、铜的焊接上,可以分散焊缝热量,避免或减小变形。钢材每段焊缝长度在200—400mm之间;铸铁焊件按铸铁焊接规范处理;不锈钢和铜由于导热快,每段长不宜超过200mm (薄板应短些)。见图 2(h)
d.交替焊法
    这种焊法和跳焊法基本相同,只是每段焊接距离拉长,特别适用于薄板和长焊缝。见图2(i)
e.分中对称法
这种方法适用于焊缝较短的焊件,为了减小变形,由中心分两端一次焊完。见图2(j)
3.刚性固定法
    刚性固定法减小变形很有效,且焊接时不必过分考虑焊接顺序。缺点是有些大件不易固定,且焊后撤除固定后,焊件还有少许变形和较大的残余应力。这种方法适用于焊接厚度小于6mm及韧性较好的薄壁材料。如果与反变形法配合使用则效果更好。
对于形状复杂,尺寸不大,又是成批生产的焊件,可设计一个能够转动的专用焊接胎具,既可以防止变形,又能提高生产率。
当工件较大,数量又不多时,可在容易发生变形的部位临时焊上一些支撑或拉杆,增加工件的刚性,也能有效的减少焊接变形。
3. 散热法
    散热法又称强迫冷却法,即将焊接处的热量迅速散走,使焊缝附近的金属受热面大大减少,达到减小焊接变形的目的。图 3(a)为水浸法示意图,常用于表面堆焊和焊补。图3(b)是散热法示意图,用紫铜作散热垫,有的还钻孔通冷却水,这些垫板越靠近焊缝效果越好。但散热法比较麻烦,且对于淬火倾向大的钢材不宜采用,否则易裂。
4. 锤击焊缝法
    锤击焊缝法,即用圆头小锤对焊缝敲击,可减少焊接变形和应力。因此对焊缝适当锻延,使其伸长来补偿这个缩短,就能减小变形和应力。锤击时用力要均匀,一般采用0.5Kg—1.0Kg的手锤,其端部为圆角(R=3—5mm)。底层和表面焊道一般不锤击,以免金属表面冷作硬化。其余各道焊完一道后立刻锤击,直至将焊缝表面打出均匀致密的点为止。
五、 常见复杂构件防止变形的方法
1. 钢架的焊接
    钢架焊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保证强度和防止变形。从工艺上保证强度能适应载荷的变化,其变形量不致影响安装和使用的要求,因此:
1)焊缝的高度和长度,要按图施工。装配误差要小,坡口要清理干净。
2)钢架的焊接一般先焊腹杆与节点板之间的焊缝,然后再焊上、下弦与节点板之间的焊缝,焊接顺序不应集中,而应在节点间间隔跳开焊接(见图4(a))。
3)节点板与杆件之间的横向焊缝不焊(见图4(b)),各种焊缝应尽量采用船形焊。
2. 锅炉集箱管接头的焊接
锅炉集箱管接头焊缝集中,又偏于一侧,焊后产生较大的弯曲变形,见图5 在圆筒上侧有两排共26个管接头。
    采用跳焊的焊接顺序可解决变形问题。先由一名焊工在第一根集箱上相隔2—3个管接头跳焊一个接头。跳焊完第一根后接着又到第二根进行同样的跳焊。依次把6—10根集箱跳焊过一遍后,再反过来从第一根开始跳焊第二遍,这时早已焊好的管接头温度已降低到40℃--50℃以下。这样反复跳焊几遍直到全部管接头焊完。焊后虽然尚有2—3mm弯曲变形,但已在公差范围内,达到质量要求。

网友:
谢谢楼主,上面写的比较详细!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还行  下来看一看 好了再顶

网友(2010-09-14):
怎么没图啊  还是下载吧   谢谢楼主

网友:
很好的东西谢谢啊好东西收了

网友:
下载下来再看,应该不错。

网友(2010-10-15):
好东东,可惜没分,下不了!

网友:
我过两天就要去学铝焊了,到这里来向各们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