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的选择---请教

楼主(2010-06-06):
以前选择蓄能器做辅助动力源的时候,只是计算一下最大容量和压力就可以了。

最近看到有的液压设备上背了一排大大小小的蓄能器,都是供给一个油缸的,设计者说蓄能器只能工作在很小的一个范围。

在网上查了很多,没明白这样的说法,希望能有人帮助。

网友:
是什么设备 啊?是冲液吗?蓄能器主要在你的设备上起什么作用啊,蓄能器有很多作用的,如果冲液的话就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变化的。

楼主:
就是保压,因为油缸有泄漏

网友:
这就对了。因为系统压力主要还是靠油泵建立,蓄能器保压只是补充油缸泄露而减少的那点压力。所以会在很小范围内变化!

网友:
还是请楼主自己讲出谜底吧。

网友A:
呵呵,真被弄草鸡了,蓄能器作用不就那么两样吗?放在冲击源或脉动源近旁是吸收液压冲击或压力脉动;放执行元件近旁就是为了补油保压。流量Q都是有周期的,放执行元件旁它就是为了补偿。放几个那要看其工作补偿范围与实际流量差值(Qmax-Qm或者是Qm-Qmin)之间的比例关系了。那人和你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放在冲击源或脉动源近旁是吸收液压冲击或压力脉动;放执行元件近旁就是为了补油保压。流量Q都是有周期的,放执行元件旁它就是为了补偿。放几个那要看其工作补偿范围与实际流量差值(Qmax-Qm或者是Qm-Qmin)之间的比例关系了
谢谢很直接

网友:
6楼说的自己都矛盾,执行元件不也可能是冲击源么?那到底是补偿啊还是吸收呢?蓄能器的用法多得很,还可作动力源,可不只那两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不知对于大缸径的油缸补液是否可行

网友(2012-11-10):
引用 网友A:
呵呵,真被弄草鸡了,蓄能器作用不就那么两样吗?放在冲击源或脉动源近旁是吸收液压冲击或压力脉动;放执行 ...

请问大侠,一个液压缸是否可以接两个蓄能器,一个为工作压力的80%,作为补压用;另一个为工作压力的1.2倍,防止高压冲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