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镀烙辊有什么好方法呢?

楼主(2010-06-06):
镀烙辊—直径430*长2000
磨表面要求光滑,不能锥

网友:
到外圆磨上做·镀烙的东西比较硬,光洁度很好上去的,不知道你的光洁度要求是多高,个人建议用白刚玉砂轮,粒度80 硬度K 到外圆磨上调锥度是个问题,镀烙层往往都不是很后 你可以找个相同长度的芯棒调好了在磨产品。
或者是吧你的产品磨好后在镀烙 镀烙后能满足你各项的技术要求 回来直接抛光下 这需要表面处理去控制了!

网友:
用诺顿 SG或者中砂的KG砂轮比较好磨

另外单晶刚玉的砂轮也不错

网友:
楼上正解。
SG和KG是一码事,想便宜点可以选苏北砂轮的5SG。

楼主:
今天我磨了下。磨不行,砂轮会脱落,磨起来不均匀,而且磨的时候会发热会变形。
和大家说下我是用630车床磨的。有什么砂轮磨的时候不回脱落呀!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用的。

网友:
抛光过程中,水口用纱布过滤,机床要洗干净,磨这个很要耐心,看你这么长的轴,一天出的了一根不?

网友(2010-08-04):
不但会脱落。恐怕磨削时发出的声音也响于一般的磨削材料吧!
最佳选择CBN砂轮!
如果你不批量生产。看你使用车床磨削。
有现成的碳化硅可以磨削试一试。

网友:
不知镀烙层有多厚?10丝还是20丝?能磨吗?
我看别人加工压辊是精磨外圆----电镀-----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