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Y54型插齿机加工原理

楼主(2010-06-06):
Y54型插齿机工原理是怎样的,请懂的师傅赐教!就是走刀调整的那部分,手摇一圈工作台转动四圈,那么工作台转一圈插齿刀在工件直径上进多少?

网友(2012-08-19):
手摇一圈是进3个mm

网友:
插齿加工原理是插齿刀与被加工齿轮进行啮合的展成运动,此方法也叫展成法加工齿轮,Y54插齿机的动作有:插齿刀的往复冲程,刀子与工件之间的啮合运动是圆周进给,工作台分齿,工作台让刀,插齿刀慢慢接近工件直致切到全齿深的运动叫径向进给(使用自动进刀机构的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