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教程上的垃圾实例,看看是不是很费解?

楼主(2010-06-06):
这是我从一个SW教程上看到的实例,如下图所示,圆弧边的边线法兰根本无法生成边线法兰,而该教程上却可以实在令人不解

教程上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是否可将教程此章节上传,先别着急定义教程是否垃圾。大家研究下。还有您的版本是?

楼主:
是否可将教程此章节上传,先别着急定义教程是否垃圾。大家研究下。还有您的版本是?
引用 网友A:

    不是教程是否垃圾的问题,是上面的圆弧边的边线法兰根本无法生成边线法兰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建议仔细研究教程,最好是看视频教程,有时候是教程说的不仔细,有的是自己不注意,忽略了哪个细节。软件操作,很多这样的

网友:
楼主你好。
个人经验,因为sw软件版本升级的原因,部分老版本软件可以实现的特征在新版本软件上会报错。
仅供参考。

网友:
可能是版本的原因,我用的是2009,可以生成弧形法兰选择连续的边线或单独选择都可以,不同的是选择连续连线生成的法兰是闭合的,没有生成释放槽(自定义了也显示不出来),而单独生成的法兰会有释放槽,不知为何,没深入研究。

楼主:
可能是版本问题,我用2006的选择圆弧边时出现如下提示:

网友:
只有2007版以上才可以在圆弧边上生成边线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