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轴承的隔套精度控制及加工工艺---讨论

楼主(2010-06-06):
轴承内外圈的各项精度应该说要求都是比较高的,特别是高精度主轴用轴承,我以下所说的就是针对高精度的轴承。

先说问题的由来:

  机床主轴轴承一般都有加隔套,那么隔套的精度也要求较高,主要是两端面的平行度要求,一般在0.003以内(视各品牌和型号而定,轴承样本中会对其尺寸,形位公差有所要求,已达到最好的精度),精度不好直接影响轴承的寿命以及预紧等问题。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加工上倒是可以达到,平磨磨完精度也能达到,入库后领出来装配时进行装前复检,发现精度大都不符,少部分是轴向有点扭曲,压平了精度好的可以使用;有些有点小超差,细砂纸磨去高点,也ok;还是有部分要返修的。也就是说,加工完存放后要变形,当然在存放上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比如说放在磨平的平台上,竖放,轻拿轻放,不磕碰等,但还是不能避免的要返修部分。

我的想法:

  既然轴承的内外圈能保持一个较好的精度,照理说隔套也可以,我不了解其加工工艺,包括具体的序,热处理的情况,以及加工完后后续的处理,社区里肯定有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能不能大家讨论下怎么对隔套精度进行一个具体的质量控制,越细节越好,从生产都装配,因为高精度的东西有的时候细节很重要,控制好了,我相信主轴组件的精度一定可以有一个较好的提高。

最后望大家不吝赐教,一起讨论,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这位大侠你是做什么机械的?

楼主:
我不是什么大侠哦,初生牛犊罢了,倒是大侠们块出来逛逛呗
我们做母鸡的,hoho

楼主:
好像这里人气不旺嘛,人都在哪里晃的哦,高手们出来呀,是不是都在机械设计板块去了,看了轴承板块的帖子都好老的,板块分细了,人气也分散了。。。哎

网友:
采用二次回火或冷冻处理

楼主:
楼上的是说精磨前先回火?轴承使那么做的么,冷冻处理什么意思啊,难不成放冰窖里?

楼主:
版主大哥,怎么没人了涅,难道是我的问题太无聊了?

网友:
其实你这个问题属于机加工范围。

隔套的精度也要求较高,主要是两端面的平行度要求,一般在0.003以内。

这个并不是很困难, 就是保证磨削前工件应力释放充分就可以了,  二次回火可以了。

网友(2011-11-21):
...遇到的问题是,加工上倒是可以达到,平磨磨完精度也能达到,入库后领出来装配时进行装前复检,发现精度大都不符,少部分是轴向有点扭曲,压平了精度好的可以使用;有些有点小超差,细砂纸磨去高点,也ok;还是有部分要返修的。也就是说,加工完存放后要变形,当然在存放上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比如说放在磨平的平台上,竖放,轻拿轻放,不磕碰等,但还是不能避免的要返修部分。

这是典型的时效变形问题,原因是热处理后的晶组织变态。

搁置变形又称之为时效变形,乃淬火工件放置于室温引起尺寸形状变化之现象,大多导因于回火处理不完全所致。

为防止搁置变形,需让钢材组织安定化,因此首先要消除不安定之残留沃氏体(实施深冷处理)。 接着实施 200 ℃ ~250 ℃的回火处理使馬氏体安定化。

网友(2011-12-28):
看看机加工艺,材料----下料的方式--热处理方式----机加工方式。问题出在热处理上。

网友:
你问的问题太不对了,你不会用之前再加工吗?为什么要存放呢?

网友:
材料、热处理和存放三方面找原因

网友:
隔套一般厚度较薄,容易变形,精密磨去磁后就发生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