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ord中插入AutoCAD图形教程(原创)

楼主(2010-06-06):
这篇帖子发完之后发现犯了个错误,原来CAD图形插入Word后是可以裁剪的。所以下面的文章就废了。本来想大规模修改一下的,后来一想,还是别了,既然犯了错误,那就让它在这警示我自己吧!!大家可以继续看下去,但是别当真。

唉,丢人啊!!可要引以为鉴了,以后没经过认真调查,就别忙着下结论!!

以下是帖子原文:

(刚才在论坛里看到一篇询问怎么把CAD图形插入Word的帖子,本来想通过回复的方式回答他,没想到内容这么多,干脆发表一篇新帖吧,让他来看,这样还可能有更多人看到。)

有时候需要在Word中打印一些CAD图形,如果将图形保存成图片再插入Word的话,打印出来之后,斜线、圆之类的图形可能会有锯齿。而如果向Word中插入“AutoCAD图形“,打印出来的效果可以和直接用AutoCAD打印的一样,线条很平滑,没有锯齿。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Word文档中,点“插入”“对象”“AutoCAD图形”,如图一和图二。这时候就会打开AutoCAD软件,自动新建一个名为“Drawing *** 中”的窗口,“***”代表这个word文档的路径、名称。如图三。一定要看清这个窗口的名字,因为最终插入Word的图形,只是在这个窗口中显示的图形。画好图之后,点“保存”,图形就会插入Word。如果是要插入已经画好的CAD图形,可以把这个图形文件打开,复制之后,再粘贴至之前的“Drawing *** 中”窗口中,点击“保存”,图形就插入至Word中了。注意,如果之后你关闭了AutoCAD软件的当前窗口,CAD可能会提示出错,如图四,但不影响Word的编辑。直接关闭整个程序,则不会出现错误提示。我就是这样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这里需要注意,插入在Word中的图形的位置和大小有问题,图片中出现大块的空白,导致真正需要显示的图形(圆加内接矩形)无法放在Word适当的位置中。如图五,如果是普通图片,可以通过“裁剪”来去掉图形中多余的空白边,但是这种CAD图形不可以裁剪。如果拖动边缘的黑色方块,改变大小,那么里面的图形也改变了大小,如图六。怎么办呢?这就要说明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带大片空白的图形。

其实,AutoCAD插入在Word中的图形,是根据“Drawing *** 中”这个窗口的来创建的,这个绘图区域有多大,那么产生的图形就是多大。由于我们大多数人的绘图区域,都是黑底的,而转换成图形,就把黑的底改成了白色,白色的线条改成了黑色,其它颜色的线条不变色。出现在Word中的图形的白色空白,就是中的黑色区域,如图七。如果我们能把这些黑色的区域减小,那么插入Word中,白色空白就减小了。怎么做呢?就是点击“Drawing *** 中”这个窗口右上角的“向下还原”按钮,如图八,然后调整它的大小,使我们需要的图形大小合适、位置合适,这样再“保存”,插入Word后,就没有那些多余的空白了,大小正合适,位置就可以自己调整了。如图九和图十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AutoCAD中复制,在Word中粘贴。用在这种方法,也会在图形中产生大块的空白,但是这种空白是根据Word的页面大小来增加的。每次粘贴的图形宽度都会和Word的相等。同样不可裁剪。这种方法怎样调整空白大小,我还没摸清,所以现在先不说它。

网友:
楼主的方法太复杂了!
有个软件,叫BetterWMF,可以直接在CAD里复制,然后到WORD里粘贴就行。
可以自动去除背景颜色,修剪空白区域!还有线条粗细颜色等。
我用了好几年了!
安装后注意先注册再汉化。

运行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这个软件的名字,应该这种作用,就是通过这个软件把CAD图形文件转换成WMF图元文件,然后插入到Word。不知道这样插入的图片打印的效果是怎样的。我试试。

网友:
楼上也在江苏啊!我也在江苏!有事可以加我QQ:1519924555.
交个朋友!

网友:
到底到底到底到底到底到底

楼主:
我犯了错误,原来是可以裁剪的!

网友(2010-10-21):
学习了,谢谢楼主了,这个方法也不错啊。

网友:
可以将图背景改成白色的,直接复制贴粘就可

网友:
直接复制贴粘后,最大的毛病是不能在图板的中心,也没有办法移动,图位置不好

网友:
直接复制贴粘最大的毛病是图形范围大而图形小,且不能调节

网友:
2楼的朋友,介绍的软件不错,用着很方便,而且图粘贴后也很清楚。

网友:
2楼的朋友,介绍的软件不错,用着很方便,而且图粘贴后也很清楚。
引用 网友B:

    觉得好就给我加分呀!呵呵!

网友:
感觉直接复制 粘贴  这种方法用起来不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