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磨轴类零件轴颈表面有振纹或者螺旋花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6-06):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精磨轴类零件轴颈表面有振纹或者螺旋花纹,是怎么回事?

网友:
等高手!!!!!!!!!!!!!!!!11

网友:
是不是细长轴零件?磨削时振动造成的了,有条件的话采用无心磨试试。

网友:
可能  砂轮耗损严重、磨削量是否太大

网友:
是无心磨做的还是外圆磨做的,你连什么设备加工的都不说,让我们猜谜吗?

网友:
这个不用猜,一定是外磨的。
先把砂轮选合适再谈其它的,很有可能是磨削部位的硬度太低,比如在20左右,而砂轮选得太软了。

网友:
研磨两顶尖孔再找沙轮的平衡

网友:
是不是你的产品硬度很高砂轮修的太细··引起的。或者你砂轮平衡没平衡好 最好说下你的工件长度 直径 材质 硬度以及砂轮的参数 只有这样大家才能更好的帮你

网友:
不知道你的工作状况,只能告诉你花纹都是振动造成的。

楼主:
轴长575mm,轴颈直径54mm,材料是冷激球铁,表面硬度一般在38HRC左右,
选用P752×26×304.8 A/WA 80 LV63的砂轮
请各位大虾再次赐教!!!!!!

网友(2010-08-04):
如果你的振纹规则,请查询你的砂轮修整与金刚笔之间是否产生了振动?

网友:
加工的砂轮和磨床精度还有是否自动可以修砂轮就是一边加工然后机床会自动修磨砂轮
再来就是  切削液里面有杂质也会造成

网友(2011-12-30):
把最后光磨的速度调慢,头架转速加快,至少大于粗磨和精磨,应该可以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