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扫描切除命令时草绘时应注意什么?

楼主(2010-06-06):
SolidWorks2009中画螺纹是螺旋线画好后,利用扫描切除命令时草绘时应注意什么啊?

网友:
帮助里面有讲到!好像是用到shift和ctrl+1

网友:
帮助里面有。。。。。。。。。。。。。

楼主:
能不能详细一点啊,为什么扫描时模型生成不了啊?

网友(2010-10-28):
选择扫描切除的时候,一定要选好轮廓和引导线。还有草图一定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