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铸件灰铸铁---请教

楼主(2010-06-06):
加工铸件灰铸铁干切对刀具有什么影响?温度会对刀具有什么影响?切削液对刀具的影响?用的刀具的株洲的YBD152 08刀尖和山特维特的3201,

网友:
铸铁粗加工一般都是干切削,涂层硬质合金刀具的高温失效应该在500度左右吧(不一定正确),合适的切削液只对刀具寿命有帮助,但铸铁本身的组成对于使用切削液后的清洗是一个问题,所以可以不用切削液就尽量不用吧。个见

网友:
山特维克的3210吧?      刀具,还要看槽型的!
是精加工还是粗加工?
粗加工余量大要低速,大切深。冷却要不不用,要不就大流量,对着前刀面大压力的喷!
薄壁件一定要冷却液。

网友:
你是车还是铣?

楼主:
3201是槽型,用的是干砌,使用的是车削

网友:
灰铸铁用切削液不生锈?

网友:
灰铸铁如果是铣的话用合金棒铣刀即可,转速给大,进给加快,表面效果还是很好的!用不着切削液,就是粉尘稍大一点。

网友:
如果是加工槽体,进给要稍快,应注意排屑,可用空气吹扫。

网友:
加工铸铁时,切削温度大部分随铁屑带走,所以降温不是主要问题,通常情况下不需要冷却,但有当然更好,当然还要考虑冷却对刀片产生的热裂影响,对某些材质的刀片,冷却不充分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在做一些表面精加工时,必须要考虑铁屑对已加工面得影响,此时就要考虑冷却的功用了,使铁屑远离已加工面。

网友(2010-07-18):
不用冷却液,刀具用yg6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你用超硬刀具吧!用CBN材料的干切削,有需要QW:296589146

网友:
铸铁用切削液 效果不明显,而且污染场地。没必要用进口刀具 ,国产硬质合金焊接刀就行啊用YG8 YG6都行,刀具好不好用主要看工人磨刀水平了

楼主(2010-08-17):
我的是数控的,不能用焊接刀,

网友:
加工铸铁不用切削液。。。。。。。。。

网友(2012-08-05):
我们是做刀具的,接触过大量加工灰口铸铁零件的工厂,铸铁件由于是短屑材料,切削过程中,铁屑会飞溅在机床导轨和丝杠上,对机床产生损害,而且伴有大量铁灰,对人体产生危害。依据个人经验,根据机床种类来选择用不用切削液(防锈液)可以达到效果;
如果是如果是带防尘罩的数控立式车床和卧式车床,可以采用冷却液。
如果是没有防护罩,如果切削液会导致铁灰产生“铁泥”渗入机床导轨间隙和丝杠中,特别是卧式车床,可以采用干式切削。

网友(2013-04-11):
你直接用PCBN的多好,精度高,光洁度好,耐用。QQ917356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