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何办法使气缸能迅速停下来(阀处于中位时)?

楼主(2010-06-06):
本人工作中设计的工装需要用到气缸推动,并可以停在任意位置,用了一个三位五通阀,但其处在中位时,气缸要漂移好长距离,请问一下这方面的高手:
有何办法使气缸能迅速停下来(阀处于中位时)

楼主:
请大家赐教了,万分感谢了

网友:
不好弄,气压虽然方便但是很难精确控制,它的压缩比浮动太大

网友:
“工装需要用到气缸推动,并可以停在任意位置”。这可是个高难动作了。

网友:
是啊
压缩比是关键
精确控制恐怕很难

网友:
气体可一压缩,液体不可压缩性,

网友:
装刹车,供压松开,2、4口各分出一条刹车支路,串单向阀,刹车上接快排,这样不论左右都能动,一到中位就锁死。

网友:
用制动气缸试一试,你没提定位精度。

网友:
我前几天好像在一个国外的样本上看到了一个气动元件是管这个的  我给你找找  找到发上来

网友:
有这样的气动元件,SMC,CKD好像有。好像叫启动平衡器。没用过。不过最好是通过机械定位。搞个顶口,打个孔装个小气缸就可以啦

楼主:
多谢了,锁紧缸可用的!只是要多引一个气路!!
我用的就是SMC的汽缸,他们的人说的只有用锁紧缸

网友(2010-09-06):
没见过此类阀,气体压缩量太大,即使气缸停止时气缸两头接口处均堵死,气缸照样不会瞬间停止,除非外部机械制动

网友(2010-11-12):
气体可一压缩,液体不可压缩性

网友(2011-06-09):
气体的可压缩量太大,想象液压那样精确控制很难,还是考虑机械制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