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流孔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06-07):
诸位楼主,在一些原理图上,特别是插装阀,会有些节流孔,请问节流孔的作用是不是减小一些压力,便于打开或关闭插装阀。

网友:
节流孔是减小流量的,不知道对不?

网友:
一半是阻尼作用,可以参看相关的液压半桥的内容分析

楼主:
哪位楼主能不能提供相关的具体的分析,谢谢!

网友:
转载
有关液阻(阻尼孔)的一些基本情况,仅供朋友们参考,欢迎横佻鼻子竖挑眼,互相帮助
1、广义的液阻:凡是能局部改变液流的通流面积使液流产生压力损失(阻力特性)或在压力差一定情况下,分配调节流量(控制特性)的液压阀口以及类似结构,如薄壁小孔、短孔、细长孔、缝隙等,都称之为液阻。各种液阻都应满足流量压力方程。
2、从这个广义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液阻的本质性功能就是两个方面:隔压是其阻力特性(液阻前后的压力可以差别很大),限流是其控制特性(改变液阻的大小可以改变通过的流量)。
(液阻的两个方面的功能,就像一个受过专业教育的大中专毕业生,本质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一定的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面介绍的液阻应用类型,就相当于大中专毕业生离开学校后就业的主要方面,例如部队、国家机关、工农业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分类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快、更准确地了解其真正的作用,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快速性等基本要求)
3、从液阻的两个方面基本功能出发,目前应用比较多的有这样几个类型
3.1液压桥路(液压半桥)液阻;(有如管理机关)本论坛另有一个专题。
3.2动态阻尼液阻;(有如维持治安的交警、民警)
3.3动压反馈液阻;(有如应对紧急事件的武警)
3.4各种控制阀口:(有如国民经济各部门)
1)一般固定阀口(面积等于流道的面积)
2)一般可变阀口(最大面积大于、等于流道面积)
3)比例方向阀阀口(流道面积至少等于4倍最大阀口面积)
  3.5其他(有如自由职业,个体户)
4、液阻又可按性质区分为
4.1固定液阻(开度或孔径不变的)
4.2可调液阻(可以直接用手动或机构调节其开度的)
4.3可控液阻 (可以用控制信号通过电磁铁等对其实行控制,其开度不是直接由输入确定,而是由阀芯受力平衡决定)
5.液阻的应用场合,可以讲液压元件与系统的方方面面都要用到。就是辟开各种控制阀口,对常规狭义的液阻,情况也是一样的。各种阀、泵、马达、液压缸里都有,例如液压缸的缓冲机构中最要紧的就是阻尼孔。现今的变量泵中也是到处可以看到液阻。有一个主机生产厂家,为提高系统的稳定性,曾经经历过一段时期的摸索,当时有一位号称“液阻王”的,背着一大把各种液阻,这里加一个。那你换一个,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上面讲的5大应用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分类处理。这当然要预先学习一点基本的游戏规则。
6、圆孔型液阻的计算(不含控制阀口),一般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利用公式进行。
6.1如果符合孔长L与直径D之比小于0.5,称为薄壁小孔,特性最好(主要是不受油温变化的影响);
6.2如果符合孔长L与直径D之比小于4,称为短孔,特性还可以(多数阻尼孔属于这种,因为薄壁小孔好是好,但很难加工);
以上这两种,其流量公式就是传统的:
流量q=系数X阻尼孔面积X阻尼孔前后压差的根方
在这个公式里面没有对温度敏感到油液粘度,所以特性基本不受油液变化的影响。
6.3如果孔长L与直径D之比大于4,称为细长孔,它与薄壁小孔、短孔相比,最大的问题是特性受油温影响大(同样的开口大小,油温高了,粘度降低,流量就大了)。计算公式也两样:
流量q=系数X阻尼孔面积X直径的平方X前后压差
也就是说,流量与前后压差成正比。
由上可见,确定了是薄壁小孔、短孔、细长孔之后,一般就是计算其直径,长度都有一定的规矩可循。
6.4对于特殊用途的阻尼孔,就要根据特殊要求利用上述流量公式进行其他结构参数的计算,或许要倒过来技术阻尼孔尺寸

网友:
您说的节流孔估计就是阻尼孔吧,插装阀系统里有很多,楼主把你的图发上来看看,因为不同位置的阻尼孔的作用不一样的。

楼主:
就是阻尼孔,一般情况下,都有哪些作用。

网友:
有的是为了建立压差,有的是为了消除振动,看具体位置了

网友:
节流孔,顾名思义就是节流喽。液压系统的速度取决于流量,压力取决于负载。这里的负载概念是一个广义概念,其实节流孔本身也是一个负载,在这个地方有压力损失。

网友:
阻尼孔用来产生液阻,在压力阀,插装阀中广泛应用。阻尼孔应用阻尼功能控制压力和流量,提高系统(局部)元件的动态稳定性。

网友:
节流孔根压力没关系,只控制流量

网友:
不太懂,来学学,提高一下

楼主:
没有压差,何来压力呀?

网友:
特别是插装阀,会有些节流孔?壓力面積與彈簧對比,如10m/m面積要求達到200kg,彈簧輸出壓力須負荷多少?

网友:
阻尼孔                建立压差

网友:
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 ⊙ o ⊙ )是的,我公司用的HIC插装阀都有这种结构,主要是用来建立压差,但是对油液清洁度要求非常高,因为孔很小,一般是做成可调节的,对于不同压力系统可做调节

楼主:
怎么计算节流孔的尺寸和数量。

网友(2011-03-13):
还是没看明白,继续学习

网友:
节流孔我理解的是可以产生压力损失。。。

网友(2011-07-21):
我不知道从一个孔,变到另一个孔,到底产生了多少作用,在压差和流量方面,譬如:18的孔变成了10,到底各方面的作用如何。如何计算,拜谢了

网友:
您说的 我还是优点不明白

网友:
它的名字已经告诉你了----------节流.

网友:
阻尼孔 消除流体运动中的紊流 减少冲击震动 使液压元器件运行平稳、有效
属于流量控制 不考虑压力损失的话和压力无关

网友:
节流孔一般是用来减小流量

网友:
有的元器件上面设置节流孔是用来便于安装电磁阀、液控阀等阀件,从而控制元器件的动作。

网友:
看看,节流孔的作用。。。

网友A:
常规溢流阀,减压阀上都有节流孔,和插装阀上的作用应该都一样。主压力产生压降,使与弹簧对比的压力减小,这样的话就可以使用刚度较小的弹簧,从而保证调整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2011-08-20):
建立压力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规溢流阀,减压阀上都有节流孔,和插装阀上的作用应该都一样。主压力产生压降,使与弹簧对比的压力减小, ...

网友B:
看了6楼的理论,“隔压是其阻力特性(液阻前后的压力可以差别很大),限流是其控制特性(改变液阻的大小可以改变通过的流量)”
液阻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液阻=压差/流量,与电阻定律类比R=U/I【电阻可以用作检测电阻(电流量变为电压量),可以用来作限流电阻】
同样的液阻也是,
可以起限流作用(减小流量,如多数的控制阀节流窗口;稳定性,如液控先导式阀的主阀芯两端的单向阻尼孔),
可以起反馈作用(如负流量系统中的中位回油前的阻尼),
动态阻尼作用(如先导式溢流阀中的阻尼孔在未达到先导阀的设定压力时阻尼两端压力相同,而超过设定压力打开先导阀芯时因有流量而产生压差)

至于具体使用用液阻的参数我觉得 可能首先根据需要理论计算一下,再用经验(已有的设计)来验证计算方法是否合理。

网友:
了解一下液压,感谢楼主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2-08-05):
引用 网友B:
看了6楼的理论,“隔压是其阻力特性(液阻前后的压力可以差别很大),限流是其控制特性(改变液阻的大小可以 ...

讲的有道理,但具体的说法还值得推敲,正在学习液阻理论。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遇到了,以前用插装阀的时候感觉阻尼的作用不大,不过现在看到大家的帖子发现,阻尼有这么大的作用,我一直以为尽量减小阻尼,然后让插装阀能够尽快启闭,才能达到控制性能的快速性和精确性

网友:
说到最根本的就是,通过节流组成液压桥路,然后改变液压回路的动态或者静态特性

网友(2014-07-01):
节流孔有阻尼作用

网友:
减少流量,建立压力差,缓冲防冲击

网友:
哦,6楼说的太详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