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QT500-7的淬火硬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0-06-07):
球墨铸铁QT500-7的淬火硬度能达到多少?谢谢。

网友:
50HRC应该没什么问题,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类的零件

楼主:
谢谢楼主  我的工件是一个直径100,厚度9中间有一个21的孔。它是一个盖板。

网友(2011-04-19):
我们的一种挡盖圆环淬火,硬度可达HRC40-60,淬火深度1.5-3mm

网友(2011-09-02):
我公司有一个零件,是差壳,材料是QT500-7,外径是φ55,要求淬火硬度≥HRC35,硬化层深0.5~1.5mm;请回可以达到吗?

网友:
请问有高人吗?是否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