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机构的结构分析难题---请教

楼主(2010-06-07):
我要算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操控下拉门,还有就是零部件是否能承受整个运动过程中的受力,各位给个好建议,怎么算比较好?

还有张截图我传不上来

网友:
请问动力不有气缸的吗;可以用SW软件做,有限元件分析;里机东西很全面;

网友:
看不明白什么机构,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还有张图放不上来啊,看了那张图就全面些了……

楼主:
终于传上来了,这个是整个机构的图

网友:
支持有限元分析,solidworks完全可以的,同意!!!

网友:
偶尔收到的邮件里面有个解决方案,给大家推荐一下,看看怎么呀哦!
查看解决方案

楼主:
偶尔收到的邮件里面有个解决方案,给大家推荐一下,看看怎么呀哦!
引用 网友A:

链接是空的看不到啊555555555555555

网友:
从软件功能上说是支持在运动时进行有限元分析的,但如果你的机器配置不高,恐怕

网友:
可以算汽缸的出力   来估计顶力大小

网友:
cosmosworks是不是SW自带的,为什么我装的SW里面没有的呢

网友:
用材料力学分析一下,有限元那东西有点复杂,再说也不见得就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