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件焊接变形问题!!!!

楼主(2010-06-07):
钢结构现场加工制作过程中常常会碰到很多问题,其中焊接变形是最难控制的!工厂也把焊接过程变形控制作为加工过程中的难点!!
请教各位大侠现场加工制作过程当中该如何防止变形最好!!!(最好有相关的学习资料解说)

网友:
帮你顶一下,希望有人帮你解决。。。。

网友:
社区里有很多帖子和资料的,请楼主先搜一下!

网友:
焊接变形在所难免,只有减小没办法消除。一般情况焊接参数合理确定后,焊接顺序对焊接的变形影响较大,不同的工件焊接顺序不尽相同,但是有一个原则:先焊短焊缝再焊长焊缝,先焊应力大的焊缝再焊应力小的焊缝,长焊缝采取分段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