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锥形焊接件(如图所示)

楼主(2010-06-07):
工件如下图所示:在焊接加工过程中如何保证其端面平面度及端面圆直径。也就是说如何焊接才能使其焊接变形量最小??

网友:
使用焊接工装焊接可以保证

另外你这个图画得不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是随便画的!!!!与工件形状差不多!
不知道朋友你的工装如何设计?

楼主:
期待焊接高手!!材料为Q235A   板厚6mm!三块拼成一个锥形!!!

楼主:
工件为连续焊双面成型!!!真心期待焊接高手来解答!!

网友:
如果工件受锥形尺寸限制不能留缝需开坡口,没有工装也可,用十字法确定两端尺寸。固定焊每条焊缝3点。尺寸找好后先别急焊接,找两块废板将锥形两端封住固定焊每端6点。做1个是这样量产要做工装

网友:
本身是焊接件,不太能保证整个圆的直径,椭圆度很大的,需要校圆等等

网友:
我觉得用单面焊双面成型,6个厚的可以不打坡口,即使要打这样的不规则件也比较麻烦。先拼点,再焊接,要考虑反变形1~1.5°,要不然焊成的不是很圆,这个东西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积累和总结。因为焊接的不确定因素太多,所以焊后情况不近相同,我想应该能满足要求,要是不能那没办法只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