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刀冲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楼主(2010-06-07):
请问大家
我们公司的数控冲床 接刀冲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谢谢

网友:
该不是板材没有固定好?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定位没处理好吧,简单件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移动定位误差大造成的。

网友:
模具该磨了,看看夹爪是否锁紧。

网友:
夹钳未夹紧;模具刀口不好,使材料发生位移

楼主:
料厚是2.0MM 模具是新的  夹钳那里我们安装了报警器  只要板料松动就会停止冲压
有时候接刀的地方会很好   有时候误差很大  请问这跟机床的稳压器有没有关系 还是移动的误差大了

网友:
这个就奇怪了,什么机床会误差这么大,
一般只有夹钳移位接冲才会有偏差

网友:
肯定不是材料移位的话,是不是用自转功位冲的方孔,检测一下自转功位90是否到位?

网友:
楼主应该用该模具试冲一长孔,是否是角度问题

网友:
两个方向上是否用同一模具所冲且是用旋转工位的,如果是这样就是旋转工位旋转后存在角度误差所引起,在程序上加上这个误差值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方向上是否用同一模具,是否用旋转工位的所冲,如果是可以检查一下模具的同心度。

网友(2010-07-13):
看情况大约出在编码伺服器电路上

网友:
工件或模具旋转180度后,定位不准造成。

网友:
不是夹钳移动了,是夹钳夹的板料在慢慢的移动,夹不住材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数控冲床?我这里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是程序自动生成冲压路径时,最后一刀不够该模具设定的步距,仍按照步距尺寸冲压而形成的冲压错段。看到楼主的图片两个方孔应该是往返冲压的吧!产生该种原因可能与上述因素有关!
不知道两个方孔的尺寸和冲头的尺寸分别是多少?

网友:
回复  261525788

    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数控冲床?我这里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是程序自动生成 ...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2010-08-31):
1.检查夹脚是否会松动;
2.模具是否钝了,冲切时会带料;
3.程序是否不合理,加工时,零件连接不好,产生晃动;看照片,此可能最大;
4.机床X/Y轴工作不正常。

网友:
看看夹爪是否锁紧?????

网友(2011-06-19):
可能是材料夹紧定位传动的丝杆间隙太大,定位出现误差。

网友:
应该是你修改程序时造成的错误,不知你用什么机床,什么系统?应该是,我就遇到过

网友(2013-08-27):
退料板与下模是否平行?常见磨刀时下模做斜了

网友(2013-10-26):
X轴丝杆反向间隙太大了。

网友(2015-03-02):
我的经验是,旋转工位刀具钝了,发生带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