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显卡不合适用SOLIDWORKS,是真的吗

楼主(2010-06-07):
本人使用sw2009,最近想买台笔记本电脑,觉得CQ40-619AX挺适合我,它的配置是:处理器型:AMD 速龙 64 X2 QL-65 显卡芯片:ATI Mobility Radeon HD 3450 标配内存:1GB硬盘容量:320GB。听说ATI的显卡不适合用SW,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望高手给点意见,或者推荐一款型号(注:本人不玩大型游戏)。

网友:
不会呀,我的本本也是ATI的显卡呀,而且好像跟你的是一样的,可以跑起来的。。。只是开久也会很慢,不过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吧,我现在基本上一天开8个小时左右了。。

网友:
不会的。但不建议笔记本做sw绘图。

网友:
不会的。但不建议笔记本做sw绘图。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呵呵 谢谢楼上的建议 休息除外我一般不会开机太长的,做SW时间也不会很长的

网友:
中型和大型设计,笔记本带不动,显卡的原因。所以不建议。
个人体会,或许高端显卡笔记本会好许多吧。我用的thinkpad T400,零件超过1000个时速度明显变慢(已经开启大型装配体模式)。

网友(2011-06-11):
净瞎说,不过有点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