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该怎么编程啊?

楼主(2010-06-07):
麻烦你们帮我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毛坯料是235的外圆,长120,刀具是直径8毫米的圆头车刀,
G00 X260 Z10
T0101
G00 X235 Z1
G01 Z-7 F80
    X 196 F80
G41 G02 X90 W-53 R53
G42 G02 X196 W-53 R53
G01 X235 F90
    Z-121F80
G00 X260
G00 Z100
M30

在刀丁半径补偿里的R设为4,T设为8
怎么加工出来的不对呢
圆弧的直径大了6个毫米
是加工上面的图的,

网友:
G41&G42能混写吗?而且使用半径补偿要在第一句G01时就使用,你怎么半路使用的,搞不懂,而且最后半径补偿也没有取消。你既然设定了刀尖补偿8号位,怎么还要考虑刀尖左右半边切屑呢?我觉得直接用
G42 G00 X235 Z1
G01 Z-7
X196
G02 X196 Z-113 J-53
G01......
试试看。

网友:
不晓得啊 数控还是在学校学习的忘记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明天再试试

网友(2010-08-07):
我觉得干这种活还不如不用G41G42呢,直接用同心圆加工,R53-4=R49.

网友:
G41G42在程序上用的也不对啊,两个1/4圆用G41就行,加G42多余了

网友:
g41和g42只能用在g00  g01前面。

网友:
你的刀具补偿有问题,G42和41不能同时使用的,要先取消才可以继续用的饿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刀补用的有问题:
1.不能同时用左右刀补,如果必须这样用,必须先取消了再用。
2.建刀补只能在线性轨迹上,也就是在你使用G02/G03加工圆弧之前一定要先把刀补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