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AD的标注问题

楼主(2010-06-07):
竖线的标注是不是一定要让尺寸的数字逆时针转90度那样标啊?我用cad默认的标注的话是标在中间,请问这样可以吗?   很弱智的问题,但是确实忘记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在标注样式里面可以设置的。

网友:
一般是   数字逆时针转90度,标注样式里可以自动设置

网友:
一般情况下数值都是平行于尺寸线的(即翻转90°),建议更改标注样式。

网友:
可以设置的     一般没有正规要求   就是怎么看顺眼就行

网友:
好迷惑 ,好像是在标注样式里面可以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