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精密加工要怎么保证合格率?

楼主(2010-06-07):
因很少参与工艺制造,就以这些数据为依据设计零件,可在制造过程中老出现不良和达不到要求,故发出个案请大家指教:

设计工件:1m*200mm*80mm的工件,现设计长方形1m*200mm的面平行度0.007面度0.003,作为检测平面基面用,但反应做不出来,说加工能力有限(注意,这里不讨论其他解决方案,只以加工这个平面为目标)
个人感觉不是加工不出来,而是无法保证合格率!所以发出来请做个类似的工程师能畅谈下现在难加工中产品的合格率情形?
材料为ht300,毛坯为铸造

楼主:
材料为ht300,毛坯为铸造

网友:
1m*200mm的面平行度0.007面度0.003?
太难!
等高手!

网友:
我不是什么工程师·谈下个人看法·
这么大的东西磨削应该很好保证的 ,我感觉但是机床越大机床刚性越不好。精度相对就越差,国内的设备是这样的。你要求的平面度和平行度 是那么的高磨削本来就很脏 做位加工者在做每个产品的时候工作台一定要清理的很干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能做出更好的产品。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有测量的误差,你的千分之三的平面度不知道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真的能有那么大的用嘛·设计任何东西需要去结合实际去设计,一个公司有一个好的设计能为公司节省很多的成本。但是做位加工者在做任何产品的时候都要精益求精,尽量保证最好的产品。
牛头不对马嘴见笑了。

网友:
当真是超精密加工,平面度等级将近1级。期待中。。。

网友:
我觉得楼主既然有这么高的要求,肯定是有其道理的。比如说高精密导轨等。至于测量,现在先进的测量方法也很普及了,应该没问题。问题还是在于如何在这么高精度要求下,保证这么的加工合格率。回复 4# 399684470

楼主:
我不是什么工程师·谈下个人看法·
这么大的东西磨削应该很好保证的 ,我感觉但是机床越大机床刚性越不好。 ...
引用 网友A:

任何想法都是有的,可我们在现实中一定会遇到一些打硬仗的地方的,不想就过不去
这里的要求是近于一级(平面度),手册出来好多年了,难道是忽悠我们的,我想我们这里还是在合格率上上不去
再有就是现在外面做加工的也许没几家有实力来做到这个要求

网友:
做不出来只能说明两点
1、设备精度低
2、工人水平低

网友:
还有价格问题。。。。。。。。。。。。。。

网友:
1m*200mm的面平行度0.007面度0.003,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
只要肯出高价就一定能加工的呀,否则标准就废了呀

网友:
做得这么好   怎么测量嘛   随便做就是了   反正又量不到

楼主:
请教各位做加工的,精密和超精密加工国内能达到多少??能使用那种千尘级别环境下的超精密磨削在市面上多不多?

楼主:
现在国外的直线度可以到达0.015/1000mm(书上看的)而相对我上面的要求,真是小儿科了呵呵

网友:
一选择精度高的设备,二留少许余量加工

楼主:
一选择精度高的设备,二留少许余量加工
引用 网友B:

在高精密加工中,更多的是对过程的要求,因为小小的一个失误,就是产品报废。
现实中接触过磨削加工中就因砂轮掉砂而使得整个工件报废的,其实就是一道横

网友:
现在国外的直线度可以到达0.015/1000mm(书上看的)而相对我上面的要求,真是小儿科了呵呵
引用 楼主:

1600mm*1000mm的000级平板平面度0.003mm,公差跟你的一样,面积是你的8倍。

楼主:
1600mm*1000mm的000级平板平面度0.003mm,公差跟你的一样,面积是你的8倍。
引用 网友C:

回楼上:是0.015um/1000mm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是由加工和检测中的很多细微的细节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fastarrow:不知能不能详细谈谈自己的体会或建议?

网友:
这么大的板材,要控制在0.007.很难!!!除非是超精密机床.但超精密机床还没听过有这么大的.
    用刮研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
赞一个  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还加一点,工艺安排不正确

网友:
作为检测平台,建议用大理石。

网友:
一开始看错了,以为是1mm*200mm的面平行度0.007平面度0.003,我想这个精度还需要讨论
1m*200mm的面平行度0.007平面度0.003确实是比较高的精度了,没有精良的设备,工人有再高的技术水平也做不出来。
类似这类活,水平好的师傅干完活后,自己用千分尺测量,就已经知道有没有达到要求,放心让你们去检验
至于0.015um/1000mm直线度,我想和99.99%的制造企业都没有关系,即使在国外,这应该算是代表行业里的最高精尖的研究与实验范畴了吧

楼主:
可惜看到的东西太少,所以我引用的东西都是从书本搬来的,在实际使用中的问题及有能力使用这些设备的企业在中国都不多呵,而有一定了解得估计也得看成秘密了

网友:
有见过平行度0.007和平面度0.003设计要求的零件,但那些都是航空,航天尖端领域应用的,对零件自身的使用场合,以及零件加工场所环境要求都很苛刻的,对加工设备自身精度要求至少在0.0003,试想国内什么样的设备有这样的精度?况且这么大的零件,楼主真的需要考虑设计的经济性了。

网友:
有没有解决办法啊?我也有一个内似的东东在那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