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轴可以用普通45号钢,然后外面镀镍代替吗?

楼主(2010-06-07):
请教各位大侠,我们是做水环真空泵的,叶轮轴平时用304材质不锈钢做,可不可以用45号钢,然后外面镀镍?客户的要求是耐腐蚀!!

网友:
我相信是不行的···时间久了镀层就会慢慢的变薄所使用的寿命就会变短,楼主还是不要侥幸了··

网友:
如果45钢可以替代304不锈钢设计者一定会选择45钢。

网友:
是啊,45钢没不锈钢耐腐蚀,可以用不过时间不长...

网友:
是啊,时间长了镀层是要脱落的

网友:
建议用一下201的材料吧

网友:
在这个地方,绝对不允许,要么你就等着打官司吧!(说不定是人命官司呢

钢铁上镀镍只是包起封装,有破损则加速锈蚀。

网友:
这样不太好吧,要是不到使用寿命就不耐腐蚀,那出现后果就麻烦了

网友:
还是不要这样干,镀镍层破损后腐蚀的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