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钢锯片的寿命---请教

楼主(2010-06-08):
切割外径80mm,壁厚10mm的钢管。
一般几秒能够切割断钢管?
高速钢锯片一般切割多少次后需要修磨?
在此请教各位大侠!
如果有实际切割经验的大侠,请不吝赐教!
万分感谢!

网友:
问卖锯片的最清楚 我做过不少锯切机 但是效能都跟锯片有很大关系。

我是认为 20秒 我们的机器能切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也是锯片的,日本.德国的虽然进给速度快,但是价格太贵,而且修磨困难,造成成本太高,
国产的寿命太低,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还请赐教!

网友:
是什么设备呢?零件什么材料?有无冷却?高速钢是哪里产的?

楼主:
是什么设备呢?零件什么材料?有无冷却?高速钢是哪里产的?
引用 网友B:

材料A3,有冷却的,高速钢是小厂生产的。
能否推荐一款高速钢锯片?

网友:
泱泱大国  一小锯片都做不好  搞什么搞啊啊   唉

老夫又要仰天长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