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光螺纹---请教

楼主(2010-06-08):
诚请各位大侠帮助,今遇到一M16.5×0.5消光纹,通孔,LY12材料,请教:什么叫消光螺纹,机械加工有何要求(刀具,切屑参数等等),亟待回复

网友:
气体的流量可定义为单位时间内流过输送管道横截面的气体量。流量是由质量、长度、温度和时间等基本量的综合导出量,是在流动过程中通过测量得出的。测量以确定量值为目的的全部操作,计量是为了实现单位统一和量值准确可靠的测量。
为了在天然气贸易和交接

楼主:
2楼好心的,好像有点答非所问,没看明白

网友:
这是用在光学器材里的?我只知道消光螺纹要求车的很尖锐,干扰入射光的反射。其他的期待高手。

网友:
螺纹内径顶部要很尖才能最大限度减小反射

网友:
没听过,期待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
好像望远镜中用这个东西

网友:
很是期待高手回答,比较神秘的东西

网友:
莫见过这种螺纹,望高手加入,让我也长长见识。

网友:
没听过,期待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
几乎精密光学仪器中凡是有光通过的管道都会有消光细牙内螺纹,它不是与螺丝的配合件,而是在光通过时防止镜筒内部反光影响仪器的正常使用,镜筒的内壁全部是齿状,反射光就会变成漫反射而逐渐消失。这类螺纹只要刀磨得好一点,走一刀就行,只要齿顶变尖没有毛刺即可,不用测尺寸。

网友:
用PCD材质的螺纹车刀  就是对刀具要求高一点
我们经常做的牙顶要尖0.05MM以下
S1000~~1500都可以
专业数码相机镜筒里面用得多 CANON NIKON 等用的挺多的

楼主(2010-07-19):
走访了一下厂家,标准名称:消光纹;是N个内环形槽等距相连而成,实际加工中为了方便快捷基本都是加工成0.5螺距的的螺纹。

网友:
神秘神秘神秘神秘没听过,期待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顶顶 期待高手

网友(2017-11-15):
好神秘啊,没听过,期待高手出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