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有难度吗?想了几天,就是不完美!

楼主(2010-06-08):
对于两个已经且同心固定的电缆(但是在两个不同的位置,中间是断开的),如何将他们连接且保证一定的连接性能,重要的是如何装配?想了几天,想了几种就是不完美!

网友:
选个合适的联轴器。挠性联轴器的对中性很好,楼主可以考虑下。

网友:
问题是我现在还没读懂,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
楼主可以出个图,你想连接什么?是只是把电缆连接在一起就OK,怎么连接,是焊接,还是什么?

网友:
搞不明白
语文不大好

网友:
画个示意图上来,好让各位明白!

网友:
最好能有个图表示一下,这样说还是不清楚

网友:
有点不明白, 也没说明连接的要求,只说了现有的状态。如果说不清,可以把你想的几种说出来, 可能大家会有启发。

网友:
说得有点绕,不明白!!!

网友:
出个图出来吧,我也想知道,,我的是两个半轴,同心固定,要做到可以微调。

网友:
看半天,想了半天,还是没懂楼主要连接什么

网友:
看样子可以IDC类的连接器,

不太明白楼主表达的意思。

网友:
对于两个已经且同心固定的电缆(但是在两个不同的位置,中间是断开的),如何将他们连接且保证一定的连接性 ...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连接”,是指机械连接还是电气连接?
所谓的“连接性能”,共有哪些指标?

网友:
同轴连接器可以吗?
不知道楼主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