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毂轴承防水性能---求助

楼主(2010-06-08):
公司制造的轴承做泥浆试验时,密封不可靠,进水比较严重,哪位大侠指点一二?
试验条件:
    不加载,120min,流量6L/min,转速1000rpm,120min停止;循环96h。
(以上按客户要求)
设计密封唇轴向过盈0.20

网友:
检查一下轴是否椭圆?如果尺寸合格的话,工作温度多少?运行压力多少?轴颈多少?根据轴颈计算一下线速度。根据这些已知条件查密封件样本。如果条件特别恶劣的话,建议采用双唇或多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