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把钢球焊接到钢丝上?

楼主(2010-06-08):
谁知道如何把一根有弹性的钢丝焊接到一个钢球上去?谢谢!

楼主:
直径4mm的GCr15钢球
在上面不容易钻孔。试过焊锡、焊铜,都焊不牢固

网友:
表面做粗糙点然后在把铁丝头部做成碟型 接触面积大点 用焊锡焊

网友:
电火花打孔试一试~~~~~~~

网友:
水刀冲个孔!!!!!!!!!!!!

网友:
加热!
把需要焊接材料加热到和焊接介质差不多的温度,注意主焊接工件的温度和导热。
说白了就是三者温度需要差不多相等。

楼主:
钢球是从市场购买的现场GCr15钢球,粗糙的、或者把铁丝头做成碟型影响美观,再者把弹簧钢丝头做成蝶形也有难度啊。
软纤焊、水刀没试验过。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在钢球上钻个孔,不要钻透,然后把钢丝窜进去,弄点胶水沾住即可。

楼主:
GCr15钢球退火后,终于钻出来了 纯手工打造

网友:
要钻孔就别买淬火的钢球  批量做可以碰焊 也叫电阻焊

网友:
学习了!!!论坛就是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