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适于在高真空环境用的轴承---请教

楼主(2010-06-08):
有谁知道适于在高真空环境用的轴承?

网友:
我来乱指点  你用开式的比较好吧  因为哪样吗有油脂 但是不知道你的转速多少  如果是高转速  你还得请教高手

网友:
一般有 含油保持架(保持架为多孔聚酰亚胺材料 模压而成)的  固体润滑(表面涂镀MoS2)的
基本上都是自润滑
转速 载荷 环境温度 等工况还需具体指明

高真空环境 真空度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