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杆型号----请教

楼主(2010-06-08):
例如  车外圆刀杆 SCLP R 1212M06   对应刀片:CP..060203

我在选刀片的时候,可以选后角是 B 或是C 或是D  角度的吗? 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后角要选p型的,11度的,cpmt0602的

楼主:
后角要选p型的,11度的,cpmt0602的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选 C 型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可能刀片放不到底,跟刀杆有缝隙

网友:
我是新来的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这种不能通用的  装错了刀片  定位面的地方就不是面接触了  是线接触了  这样再用力压紧刀片的话定位面就会被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