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孔或是内孔槽,是用左手刀杆好还是右手刀杆好?

楼主(2010-06-08):
对于车内孔或是内孔槽,是用左手刀杆好还是右手刀杆好?  为什么?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装夹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了  在满足上述问题后 左右手区别不是很大

网友:
看个人的用刀习惯,可以左手也可以右手,左手观察方便,右手排屑好,

网友:
不是看人的习惯,是看设备的。
平床身的一般用右手刀。
斜床身的用左手刀。实在不能安装的用右手刀,工艺决定的。

楼主:
看个人的用刀习惯,可以左手也可以右手,左手观察方便,右手排屑好,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左手排屑好吧

网友:
对于车内孔或是内孔槽,反车加工比较方便。

网友:
右手刀装在斜床身的机床上应该是反过来装的,所以铁屑是往下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