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30度的外圆倒角怎么画呀?急求!!!!

楼主(2010-06-08):
螺母30度的外圆倒角怎么画呀?急求!!!!

网友:
用拉伸切除就可以了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高级模式 | 发新话题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Smilies

网友(2010-10-23):
旋转切除呗,这个也不难。以后 用多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