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柜的IP等级

楼主(2010-06-08):
想询问一下啊,如果客户要求控制柜是IP66等级,但柜子上要开孔,或是装风扇,HMI之类的东西,开孔之后的IP等级还是IP66吗?如果不是,如何才能达到客户的要求呢,以什么为标准呢,还是有什么要求之类的可以尽量贴近要求的IP防护等级?

网友:
什么控制柜啊。一般的控制柜是IP65的。
假如你的柜子的确是IP66的,那你往上装的东西必须都是IP66的才能整体到IP66。开孔问题不用担心,比如你装的风扇本身就是IP66的,那它随机带的附件里一定有保证安装后达到IP66的东西,比如密封条。问题是,IP66能装风扇吗?有点搞笑了。
所以,楼主不要太纠结了。

网友:
IP66有专门规范,有具体做法,看一遍都解决了,没什么纠结的,

网友:
不会是IP66概念不清楚吧

网友:
  IP等级(防尘防水)定义中一项:IP66   参照标准:GB 4208 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IP6X和IPX6即为IP66,标准中对这两项的定义为:   防尘等级 IP6X:完全防止外物侵入,且可完全防止灰尘进入。   防水等级 IPX6:防止大浪的侵入 装设于甲板上的灯具,防止因大浪的侵袭而进入造成损坏。   试验方法:   防尘等级 IP6X:沙尘箱中,加负压放置8小时。   防水等级 IPX6:直径12.5mm,距离2.5-3米喷水;水量为100L/min,1min/㎡至少3m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