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工装夹紧?

楼主(2010-06-08):
外径23.5mm、内径18.5mm的铝合金空心圆管,想在圆管内部进行胀紧,如何设计此工装,使之不打滑。多谢!

网友:
使用膨胀夹头  和膨胀螺丝原理一样

网友:
主轴后面使用拉杆 和仪表车差不多

网友:
你使用什么机床加工的

网友:
车床全搞定,,,,,,,,,,,

网友:
应该比较简单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新秀所说,用仪表车可以,赞一个

网友:
呵呵 听你们说的 一知半解啊 糊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帮助,提供的图片我似懂非懂。我的最终加工任务是对外径23.5mm、内径18.5mm的铝合金空心圆管两头挤压螺纹。
我个人的想法:
1、将圆管一端内部进行胀紧;
2、用定制的丝攻对另一端进行加工;
3、一端螺纹加工好后,胀紧工装松掉;换另一端继续加工螺纹。
(齿轮箱带动圆管旋转,丝攻挤压螺纹加工。圆管的螺纹根据要求可以右旋螺纹、左旋螺纹加工。)

网友:
可以的 膨胀力要适度
膨胀部位把以攻丝部位避让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可以和你电话联系吗?你的图片我没看懂,可以帮我讲解一下吗?

网友:

这种工装数控车上用得很多,画个给你参考下,弹簧夹可用65mn材料,
加工完成后热处理,原理是内杆拉动,通过斜面将弹簧夹撑起达到锁紧
作用,但要注意,弹簧夹内壁与铝管间隙不可太大,放入为宜,弹簧夹
四边要开槽,槽尾打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拉杆采用什么拉效果较好?这个力最好能调节,以免把圆管弄变形。我想主轴带动拉杆一起旋转,是否可以?谢谢!

网友:
可以将斜块中间钻沉头孔,弹簧夹底部钻孔攻牙,杆换成内六角螺丝锁,装夹工件时只要将螺丝轻轻松下就可以取出,反之就可以锁紧了。

楼主:
如果用螺丝会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将胀紧工作塞入圆管内部,拧紧螺丝需要狠长的内六角扳手;
第二、效率比较低。
是否可以可以固定弹簧夹底部,通过气压装置来拉动杆。但是怎么样实现胀紧工装胀紧圆管一起旋转?

网友:
工件的长度?还有挤压螺纹处没有心轴支撑会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