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冲压法兰中间凸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6-08):
法兰的内孔是70mm,外径160mm,厚度14mm,材质是20号钢,冲压下来后内外边低,内外边的中间凸起,请问是怎么回事?模具是不是要有压料部分?是先冲内孔还是外圆?

网友:
冲裁模都有压料部分,难道你的没有?

楼主:
有,说的不清楚,谢谢指教。是说冲压完后是不是还要加一道压平的程序?现在凸起有3mm到5mm,直接冲压下来能有1mm的凸起就能行的?

网友:
这么厚的料也冲啊?不是冲压后增加压平工序,是冲压过程中压料力足够大才会平整,当然增加一次整平工序也好。

网友:
是不是烧红了再冲?在钢铁厂好多,冲完边料再丢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