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编程

楼主(2010-06-08):
这个零件在三菱加工中心做,有第四轴。怎么编程啊,加工直径40的两个孔及两个端面

网友:
这个应该在4轴的卧式加工中心上加工的吧

网友:
要求一次加工吗
那可能只能用四轴的卧式加工中心

网友:
我看啊 就是个浇铸件吧 用钻床好了 何必那么费劲显摆捏

网友:
不会请高手解答

网友:
用四轴加工中心怎么定位和加紧呢!
不好定位哦!

网友:
怎么增加威望啊 好东西 总是下载不了

网友:
我看见过立式加工中心上先加工一个孔和端面,然后通过将固定工件的夹具体一起翻转90°的装置,再加工另外的那个孔和端面。

网友:
根据图纸上的要求何必上加工中心呢????????

网友:
就一边图纸! 能不能详细点啊

楼主:
z在立式加工中心上,有工装,固定在旋转工作台上

网友:
编程简单呀,铣面和镗孔的程序
装夹麻烦要一次加工完也没问题,

你这图纸要求,钻钻,铣铣行了哇

网友:
个应该在4轴的卧式加工中心上加工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没具体尺寸,看这些尺寸铣床也可以搞了

网友:
尺寸不完全不好说,必须把尺寸表示完全

网友:
外形较复杂,  你应该自己想一个夹具定位, 如果能看到侧面就好说, 外观上觉得 ,应该以长67,D40 和中间端定位,  压板压中间, 必须保证中间轴与基准平行!

网友:
这个是你自己画的吗?
真没看懂是个什么?
看懂的能不能补充一下啊,谢谢

网友:
这个是你自己画的吗?
真没看懂是个什么?
看懂的能不能补充一下啊,谢谢
引用 网友A:

    下面看清了,上面还是不明白

网友:
尺寸没标清楚,位置要求不高就直接钻床OK

网友:
在立式四轴干需要做个工装,卧式的话很简单

网友(2010-11-30):
图纸能不能详细点啊

网友:
镗床都能做的东西,何必搞那么复杂,

网友:
粗看图纸,貌似没有非要一次装夹加工的必要,可以分两次加工。

网友:
就一面视图,不详细,请详细表单清楚

网友(2011-03-20):
用四轴的加工中心啊那样就好做多了

网友:
看了个大概。。。水平不够啊

网友:
看起来好简单啊  结果还是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