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盖座圈加工角度变化大---请教

楼主(2010-06-08):
加工的座圈角度要求为85.95~90度,泄漏值在200cc/min以内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加工出来的座圈角度在合格范围内,但是因角度变化大,如同一个座圈,气动检具旋转一周最大角度与最小角度值超过0.3度时,其泄漏值就会超差。提高或降低过切削参数都没有改善。想请教下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有哪些可能因素

网友:
一种是直接加工到位,需要较高成本的设备、刀具、夹具及检测等等,另一种就是采用一般普通加工,需要研磨来保证。

网友:
85.95~90度, 如同一个座圈,气动检具旋转一周最大角度与最小角度值超过0.3度时,
对以上数据表示怀疑

楼主:
呃~~,#3楼说的没错,是89.5~90.0度

网友(2013-11-06):
...我们工厂的缸盖一个型号也出现这个问题,目前还没解决掉。楼主不知道你们工厂现在搞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