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液压进水(求救)

楼主(2010-06-08):
我有一台重庆磨床厂的1420---750外圆磨床。液压进水两次了同一个月。头都大了。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控制吗?有朋友遭受我这样的遭遇吗?请大家给点宝贵意见。

网友(2010-11-18):
看看是不是下水的地方堵了,上次我无心磨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12-11-10):
你看是不是工作台上面挡板那里的砂轮灰多了.水满出来了.,或者电机下面那里的砂轮灰多了.电机那里的水槽要低一些.如果灰堆满了就要进水到丝杆润滑那里.然后就回到下面的缸了

网友(2013-09-23):
检查一下是不是前后轴那流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