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油过滤器和吸油过滤器有何不同?

楼主(2010-06-09):
如题。两者能通用吗?

请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不用通用,因为过滤的方向不一样。安反的话,起不到过滤作用

网友:
精度、常用滤芯材质、允许压差、过滤方向都不同,尤其吸油滤不要随便乱装,出子问题会损坏泵。

网友:
过滤精度不同 吸油要求过滤精度貌似要高点  回油低点  不过一般大系统的话不用回油过滤 而是用旁路循环过滤系统进行冷却过滤

楼主:
如果过滤器装在油泵之后,阀组之前(按油液的流向)应该用哪种?

网友:
如果过滤器装在油泵之后,阀组之前(按油液的流向)。应该装管道高压过滤器,过滤精度可选用20微米左右。
除柱塞泵以外,一般可选用吸油滤油器。柱塞泵要选用过滤精度比较高的回油滤油器。

网友:
如果过滤器装在油泵之后,阀组之前(按油液的流向)。可选用压力管路过滤器,还必须考虑压力等级。

网友(2015-04-19):
上面楼主所说的吸油过滤器过滤精度要比回油过滤器过滤精度高对吗?我记得我们用的吸油过滤器精度是100um,而回油过滤器的精度是30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