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焊机液压系统,温度升高---请教

楼主(2010-06-09):
本厂彩涂生产线一台自动焊机液压系统,油温频繁升高导致换向阀膨胀卡死,开始以为是油液太脏,但是重新跟换液压油后,运行时间一长温度又开始不正常的上升,请问各位高手们最易引起这一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啊?先谢谢了!!!

网友:
内泄太严重了 清洗换向阀  换不到位也有可能

网友:
原因很多,需要逐项检查:
1、是否油量不够?
2、是否粘度过高?
3、溢流阀或减压阀所设压力过高、减压阀是否卡住而持续于敞开状态?
4、安装不良,导致不应有的摩擦
5、冷却器堵塞
6、内部严重的渗漏——密封问题、油的粘度低
7、液压油的粘度指数低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原因外,我觉的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泵的泄露过于严重,柱塞组件摩擦损坏

网友:
很可能就是因为油液脏造成的,你换油的时候何以清楚的判定是否油脏了,若是,则需要同事清洗各部品!

网友:
你先看看冷却器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是里面有不正常摩擦,加速了油的老化升温。介意看看泵的安装

楼主:
知道了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吸油有没有阻力,滤芯流量及滤芯有没有堵塞。

网友:
是否油量不够?溢流阀或减压阀所设压力过高、冷却器堵塞、内部严重的渗漏——密封问题、

网友:
请发张液压原理图上来看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