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转型问题---讨论

楼主(2010-06-09):
昨天看新闻,吴敬琏先生提出了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那就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死胡同。在这里我想,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转向?转型的阻力到底都来自那些方面?
    应该是有很多方面。包括制度,政策,机会,资金,思想等等等等。但是中国庞大的人口对于转型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
    生存权,是人类第一人权。这是我们的政府常说的,也应该是一个共识。那么,在生存的压力下,我们转型容易吗?
    技术创新是转型的首要目标。先不谈制度在这方面的欠缺。很多时候我们一旦有了创新,很快,就会被别人复制。这与我们30余年来形成的习惯有关。也与我们极力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有关。可能有点为盗版辩护的意思。但是,看我们自己,有谁没用过盗版软件?有谁没看过盗版光盘?问什么?其中一条,我们图便宜,我们为什么图便宜?还不是我们没钱。没钱的如此,想赚大钱的也是如此。似乎想赚大钱与生存的挣扎无关。事实是这样吗?每个人都想自己赚大钱,每个人都不希望被抛弃在社会的最底层。实际上,这本身就是对生存的恐惧进行的挣扎。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多人就是在不择手段的去挣扎。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有谁,还会埋头去搞技术创新?有谁还会把钱用在创新上?那么,我们何时,才能转型?
    这样下去,可以断言,企业转型,也必将和教育转型一样,再过十年,仍然是原地踏步!
    忧心!

网友:
先不谈被copy的问题,大多数人问问自己:我哪里有什么能力去技术创新?

网友:
健康脱毛 长沙华美带您轻松度夏

脱毛对健康有没有危害,爱美的女性一般都用什么方式脱毛,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还是听听长沙华美美肤首席专家付医生怎么说吧……

夏天来了,爱美的女性都想穿上自己喜欢的吊带、背心和裙子,但是对于一些汗毛很重的女性来说,烦恼也在举手投足间随之而来,所以她们不得不和那些顽固的汗毛作斗争。某医院皮肤科的激光师郭璐女士告诉记者,现在的门诊中每天至少会有四五个人来脱毛,咨询的人更多。

各种脱毛方法效果不一

长沙华美美肤首席专家付医生告诉记者,为了追求完美,很多女性经常会选用各种方法进行脱毛:用刀片刮、用电动脱毛器、脱毛膏和脱毛露、用镊子拔,还有激光脱毛和蜡脱。

用刀片刮的方法最原始,既简单又方便,但是这样刮的效果不是很好,长久下去汗毛会越刮越重。

使用电动脱毛器,这种方法有些像男人刮胡子,是利用高速旋转的齿轮将毛发连根拔起,达到脱毛的目的。这种方法比较方便,没有痛苦,但是这种方法和用刀片刮的效果一样,过几天也会长出来,而且越来越粗。

有些人会选择脱毛膏和脱毛露进行脱毛,这是一种利用化学物质溶解毛发结构进行脱毛的方法。这种方法一般不会破坏毛囊,但是两三天后就会再长出来,而且对皮肤有一定的刺激,特别是皮肤敏感的人,容易感染。另外,由于价格不等,从几十元到几千元都有,所以效果自然也不同。

还有的女性忍受很大的痛苦用镊子拔,这种方法效果较好,汗毛需一到两个月才能长出来,但却很费事,而且经常有人会因此而感染。

激光脱毛就是利用仪器发出的强脉冲光,由于汗毛是黑色的,会吸收光产生的热量,这样就会破坏毛囊,从而达到脱毛的效果。这种方法价格一般很高,对汗毛越粗的人越有效,汗毛轻的效果不是很明显。运用这种方法脱毛的人在一个星期内不能洗蒸气浴,也不能再用其他的脱毛产品,否则会影响脱毛的效果。

蜡脱就是用有粘性的蜜蜡粘住体毛,然后再迅速撕除。这种方法很疼,但却很快,可以大面积除掉汗毛,而且再长出来的汗毛也会比较细。此种方法的缺点是很容易导致皮肤感染,引发毛囊炎。

脱毛会不会影响健康?

长沙华美美肤首席专家付医生说,一般脱毛的方法运用得当,不破坏到汗腺对身体是没有什么伤害的,但是一旦运用方法不得当,伤害到毛囊就会影响排汗。因为汗毛有排汗、散热、泄毒的作用,所以当你的汗毛不是很影响你的美观时不要轻易脱掉它。

长沙华美美肤首席专家付医生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脱毛,不要让脱毛所引发的问题破坏你的好心情,让您在轻松中度过一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