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数控车床的加工振动进行要求?

楼主(2010-06-09):
我在写一个数控车招标技术条件,想对加工中的振动进行一下要求,即不允许在加工中出现由于工艺系统刚性不足而产生的过大的振动。我觉得用“在加工中不允许有振动”和“在加工中不允许有异常振动”都不太好,不允许有振动似乎不实际,异常振动很难界定。我该怎么要求呢?

网友:
哈,你的不允许不是工业语言,
你的要求要反映在你成品加工上,而对机床,要提多大的切削力的条件下,系统的振幅是多少,用什么测量,这才是技术,哈哈

网友:
主要是楼主被DMG的车床给整怕了,哈哈.

楼主:
螺旋线大侠很了解我们啊!这个很着急,有没有人会啊?

楼主:
有时振动好像主要发生在刀具和刀杆这套系统,而不是机床床身,这个怎么要求?

网友:
主要问题是你们工件太特殊了。机床,刀具本身不会有什么问题。关键是机床厂要对你们工件本身要了解才行。比如说,你们的新线,效率那么高,怎么就没这问题呢。找有行业经验的厂家做,只需提最终加工的要求就可以了,其他的细节不是你们考虑的东西。而且,HELLER不用车的方式而用铣的方式,这本身就是人家的行业经验了。
俺对大侠及大侠的公司只是略知,略知,哈哈。

网友:
解决这类系统问题,要找行业的专业咨询公司,也不是一天弄完的事情,环节问题,要环节解决,谁都不可能用几句话说完,

网友:
我在写一个数控车招标技术条件,想对加工中的振动进行一下要求,即不允许在加工中出现由于工艺系统刚性不足 ...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叫机床刚性

不过这个东西很难衡量,还有,主轴轴承配对形式,主轴动平衡是否到位,电机和主轴连接方式,车削工艺,装夹,机床水平校对,是否有打地脚螺栓等,都会对加工中的震动有影响。
如果你对震动真的那么要求高,可以考虑采用硬轨的车床,然后选用比较名牌的牌子,这样就能减少很多潜在问题。

我所接触过的高刚性的机床,有okuma的,日本高松的,还有就是哈斯的床子,刚性都不错。国产的也有,就是速度太慢了,如宝鸡的CK系列。

网友:
有时振动好像主要发生在刀具和刀杆这套系统,而不是机床床身,这个怎么要求?
引用 网友A:

你能要求卖菜的,说煮出来一定好吃吗?这个要求本身就不合理。

床子没办法控制刀具系统的震动啊

网友:
就机床刚性而言,一般都是规定其在额定的最大切削参数下,诸如刀具最大吃刀量、最大切削速度和最大进给速度等,不能够有明显感觉机床振动,或者有刀具损坏的情况发生,作为刚性合格的判据。
简而言之,就是通过规定条件下的试切削,来考察机床刚性是否合格。
据我所知,这一条,往往是被写入机床检验项目之中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些类似机床的检验报告,看人家是如何表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是交钥匙工程,刀具也由设备厂家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济四的吧!

网友:
哈哈,大侠健忘啊。不是有人明白告诉你俺是那里的吗?
想想,几个月前。
楼主的活,不单是机床和刀具的问题。而且,按照一般车床的验收,根本就不切具体工件,直接找精度或切标准工件,合格就没什么话说。能不能切好活,因素太多了。交钥匙的,必须要找行业经验丰富的厂家,这才有针对性。

楼主:
我记性很差,自己知道,刚下楼梯就忘记是否已锁门。

网友:
就机床刚性而言,一般都是规定其在额定的最大切削参数下,诸如刀具最大吃刀量、最大切削速度和最大进给速度等,不能够有明显感觉机床振动,或者有刀具损坏的情况发生,作为刚性合格的判据。
中国机械社区简而言之,就是通过规定条件下的试切削,来考察机床刚性是否合格。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据我所知,这一条,往往是被写入机床检验项目之中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些类似机床的检验报告,看人家是如何表达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热心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