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蚀现象---请教

楼主(2010-06-09):
一般在机械上发生的气蚀现象是指什么
6 [+ L3 D$ Q+ w" b7 Q怎么能够避免这一现象

网友:
所谓的空泡腐蚀,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炸点,要合理设计流道,避免吸空,与局部突然改变流速,还有许多原因,比较复杂,看一下书吧,

网友:
油中混入了空气,而没有及时排除掉。压力升高到极限值的时候,气泡破裂,产生局部的高温、高压,使零部件发生“气蚀”。油箱液位过低,系统密封不好,油的抗泡性不好等都是原因,油路设计不合理也会引起气蚀的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