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装了一台仪表车床,现在有振动---请教

楼主(2010-06-09):
请教仪表车床振动问题,
我改装了一台仪表车床,现在有振动,是由于底板薄引引导的,整个车床都在振动.
现在刀容易纯.是不是车床振动引起的?
请问各位专业人士.

网友:
振动会引起接触的不稳定,形象描述类似冲击钻,严重影响刀具寿命,

楼主:
谢谢,现在我在加强底板厚度。

网友(2017-03-16):
楼主有620仪表车床的模型吗?小弟也要改一台,想在电脑上模拟一下,可以发一份给我吗?万分感激

网友:
一般遇到你说的问题,科班出身首先会想到做模态试验,拿到数据后再做有限元计算,然后做灵敏度分析,最后确定哪里不对了
不过,多数企业这样一套的试验分析计算,都做不了。
凭经验吧
第一,基础是不是做好了。基础的本质就是增加质量。不过仪表车床本来就软,不可加上太大的切削负载
第二,假如你判断底板薄,并且能证明。那么可以在薄弱的方向加筋。这可是技术活。一定要加在薄弱的方向
第三,刀容易纯.是不是车床振动引起的?多数情况不是。先试试加工载荷减小,也就是上刀量减少。再有磨刀是不是有问题,现在企业里的工人磨刀堪忧。
不过,由于你的描述太简单,关键之所在,不见得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