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指导压机冲头选择什么材质的 ?

楼主(2010-06-09):
如图所示;用压力机将钢珠直径12.18mm压入内孔直径12.00的工件.冲头直径11.00mm。  现用45#钢做成冲头,在钻火调质到30~40度的硬度。但是使用时冲头经常开裂,也不耐用,使用寿命均是300次一下、请求各位技术高手指点。

网友:
把冲头材料改为Cr12MoV HRC 58-62  试试行不?

网友:
同意二楼更换零件看看

网友:
工件什么材质啊
18丝应该不需要多大的压力吧

楼主:
工件45#钢  压力5吨,

楼主:
Cr12 HRC 40-50  试过 一压就碎裂了 特别脆  应该HRC 58-62吗?

网友:
感应加热淬火,可以提高耐冲击性,要不就换材料吧!

网友:
类似结构遇到过,感觉换个材料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谢谢以上的各位     明天试试看

网友:
我也觉得换个冲头材料好,具体是什么材料我就不知道啦,嘿嘿

楼主:
哈哈 不知道还说 我晕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个人认为可以试着改变接触面。
  点接触冲头应力集中、受压力太大,所以易碎。
2.你所说的易碎,是指哪里易碎,冲头头部,还是杆部?
3.你冲压的频率快慢。
4.是慢慢压,还是快速冲压?
应该结合冲压频率提高硬度,综合考虑。
期待楼主的进展。

网友:
从图上看,你的冲头头部的形状不合理。使内部产生附加拉应力,应修改冲头端部形状以改善。
45调制后还开裂,是比较少见的,也只会由于拉应力过大引起。

网友:
另外如果你用机械冲床加压就不合理,冲头和钢球接触时速度太快了。油压机慢慢压就好些。

楼主:
是油压机 谢谢各位的提议。

网友:
把冲头材料改为Cr12MoV HRC 58-62  试试行不?感应加热淬火,可以提高耐冲击性,要不就换材料吧!

网友:
楼上Cr12MoV HRC 58-62不会搞错吧

网友:
把冲头材料改为Cr12MoV
热处理后要调质

网友(2010-10-09):
冲头经常开裂,硬度高,非得用钢珠滚压扩孔吗?

网友:
把冲头材料改为Cr12MoV HRC 58-62  应该可以,Cr12MoV这种模具材料性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