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节能承受多大转速,噪音震动怎么样?

楼主(2010-06-09):
万向节能承受多大转速,,还有他的噪音震动怎么样,,小弟新手,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希望高人解答

网友:
多大的轴,一般你想要多大的转速都可以,但是必需校核轴的临界转速,即固有频率。要确认轴的振动频率远离固有频率。也就是说轴的转速远离临界转速,或低于一阶,或在二与三阶之间,或在三与四阶之间。

楼主:
开来时高手,,我要求在1000-1200左右,震动越小越好,,这个东西要在手上拿着,震动大了,,手很不舒服的,,

网友(2011-06-03):
万向节到1000-2000转肯定没问题,不过要考虑与其他连接件的配合间隙和不平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