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系统操作编程说明书

楼主(2010-06-09):
第一篇:编程        5
1.  综述        5
1.1  可编程功能        5
1.2  准备功能        5
1.3  辅助功能        7
2.  插补功能        7
2.1  快速定位(G00)        7
2.2  直线插补(G01)        8
2.3  圆弧插补(G02/G03)        9
3.  进给功能        10
3.1  进给速度        10
3.2  自动加减速控制        10
3.3  切削方式(G64)        10
3.4  精确停止(G09)及精确停止方式(G61)        11
3.5  暂停( G04 )        11
4.  参考点和坐标系        11
4.1  机床坐标系        11
4.2  关于参考点的指令( G27、G28、G29及G30 )        11
4.2.1  自动返回参考点(G28)        11
4.2.2  从参考点自动返回(G29)        12
4.2.3  参考点返回检查(G27)        12
4.2.4  返回第二参考点(G30)        12
4.3  工件坐标系        13
4.3.1  选用机床坐标系(G53)        13
4.3.2  使用预置的工件坐标系(G54~G59)        13
4.3.3  可编程工件坐标系(G92)        14
4.3.4  局部坐标系(G52)        14
4.4  平面选择        15
5.  坐标值和尺寸单位        15
5.1  绝对值和增量值编程(G90和G91)        15
6.  辅助功能        15
6.1  M代码        15
6.1.1  程序控制用M代码        16
6.1.2  其它M代码        16
6.2    T代码                                                                                                    16
6.3  主轴转速指令(S代码)        16
6.4  刚性攻丝指令(M29)        17
7.  程序结构        17
7.1  程序结构        17
7.1.1  纸带程序起始符(Tape Start)        17
7.1.2  前导(Leader Section)        17
7.1.3  程序起始符(Program Start)        17
7.1.4  程序正文(Program Section)        17
7.1.5  注释(Comment Section)        17
7.1.6  程序结束符(Program End)        17
7.1.7  纸带程序结束符(Tape End)        18
7.2  程序正文结构        18
7.2.1  地址和词        18
7.2.2  程序段结构        18
7.2.3  主程序和子程序        19
8.  简化编程功能        21
8.1  孔加工固定循环(G73,G74,G76,G80~G89)        21
8.1.1  G73(高速深孔钻削循环)        24
8.1.2  G74(左螺纹攻丝循环)        25
8.1.3  G76(精镗循环)        25
8.1.4  G80(取消固定循环)        26
8.1.5  G81(钻削循环)        26
8.1.6  G82(钻削循环,粗镗削循环)        27
8.1.7  G83(深孔钻削循环)        27
8.1.8  G84(攻丝循环)        27
8.1.9  G85(镗削循环)        28
8.1.10  G86(镗削循环)        28
8.1.11  G87(反镗削循环)        29
8.1.12  G88(镗削循环)        29
8.1.13  G89(镗削循环)        30
8.1.14  刚性攻丝方式        30
8.1.15  使用孔加工固定循环的注意事项        31
9.  刀具补偿功能        31
9.1  刀具长度补偿(G43,G44,G49)        31
9.2  刀具半径补偿        32
9.2.1  补偿向量        32
9.2.2  补偿值        32
9.2.3  平面选择        32
9.2.4  G40、G41和G42        32
9.2.5  使用刀具半径补偿的注意事项        33
第二篇:NC操作        34
1.  自动执行程序的操作        34
1.1  CRT/MDI操作面板        34
1.1.1  软件键        34
1.1.2  系统操作键        34
1.1.3  数据输入键        34
1.1.4  光标移动键        34
1.1.5  编辑键和输入键        34
1.1.6  NC功能键        34
1.1.6  电源开关按钮        35
1.2  MDI方式下执行可编程指令        35
1.3  自动运行方式下执行加工程序        35
1.3.1  启动运行程序        35
1.3.2  停止运行程序        35
2.  程序验证和安全功能        36
2.1  程序验证功能        36
2.1.1  机床闭锁        36
2.1.2  Z轴闭锁        36
2.1.3  自动进给的倍率        36
2.1.4  快速进给的倍率        36
2.1.5  试运行        36
2.1.6   单程序段运行        36
2.2  安全功能        36
2.2.1  紧急停止        36
2.2.2  超程检查        36
3.  零件程序的输入、编辑和存储        37
3.1  新程序的注册        37
3.2  搜索并调出程序        37
3.3  插入一段程序        37
3.4  删除一段程序        37
3.5  修改一个词        38
3.6  搜索一个词        38
4.  数据的显示和设定        38
4.1  刀具偏置值的显示和输入        38
4.2  G54~G59工件坐标系的显示和输入        39
4.3  NC参数的显示和设定        39
4.4  刀具表的修改        39
5.  显示功能        40
5.1  程序显示        40
5.2  当前位置显示        40
6.在线加工功能        40
6.1有关参数的修改:        40
6.2有关在线加工的操作.        41
7.机床参数的输入 ﹑输出        41
8.用户宏B功能        44
8.1变量        44
8.1.1 变量概述        44
8.1.2系统变量        45
8.2算术和逻辑操作        50
8.3分支和循环语句        51
8.3.1无条件分支(GOTO语句)        51
8.3.2条件分支(IF 语句)        52
8.3.3循环(WHILE语句)        52
8.3.4 注意        53
8.4宏调用        53
8.4.1 简单调用(G65)        54
8.4.2、模调用(G66、G67)        55
8.4.3 G码调用宏        56
8.4.4、M码调用宏        56
8.4.5 M码调用子程序        57
8.4.6 T码调用子程序        57
8.5附加说明        57
附录1:报警代码表        59
1.  程序报警(P/S报警)        59
2.  伺服报警        60
3.  超程报警        61
4.  过热报警及系统报警        61
附录2:CRT/MDI面板图        62

网友(2012-02-17):
好东西能不能下载啊

网友:
兄弟你好,以后能不能把积分搞低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