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机加工---请教

楼主(2010-06-09):
加工直径8MM    长30MM孔   公差十0.009    粗糙度0.4       园度0.003    园柱度0.003      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4倍径直接一捅完事~~~~~~~~~~~
什么材料啊~

网友:
如量比较大的话,可考虑到刀具厂定做拉刀,先粗钻再拉孔,没拉床的话可找一液压缸代用,夹头要有一定的浮动间隙。达到所要求的条件,应该不成问题。如件数少,粗钻后,用铰刀手工绞就行了。

网友:
这么高精度的孔,如果是批量生产的话我还是建议使用Mapal的带导调单刃PCD铰刀加工,上加工中心做。

网友:
这么高精度的孔,如果是批量生产的话我还是建议使用Mapal的带导调单刃PCD铰刀加工,上加工中心做。
引用 网友A:

钢件也用PCD吗?
楼主们的提问实在是不敢恭维!
能不能仔细再仔细点的提问呢?

网友:
二楼兄弟看清楚要求了吗?

网友:
用铰刀没问题

网友:
用绞刀不一定可行.需要选择合金绞刀

网友:
铰刀尺寸没有问题,粗糙度?
提高粗糙度:抛光、滚压、金刚石镗铰

网友:
精度很高啊,有没有热处理要求啊?

网友:
是通孔吗?为什么不使用珩磨啊,很容易达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热处理要求吗?如果是通孔可用珩磨,很容易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胶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