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内孔刀有无规格?

楼主(2010-06-09):
请问数控内孔刀有无规格,要搪内孔14MM选什么规格的到杆。

网友:
12mm的刀杆  孔
好深

网友:
选s10k-sclcr06

网友:
或s12m-sclcr06-14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多少开始镗啊?如果14的孔用10个的刀就行了,12的大了点铁削不好排,还有就是孔深,正常情况下的刀都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
12\10都可以啊,还要看孔深

楼主:
谢了!孔不深,才2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