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锥度切割……讨论

楼主(2010-06-09):
工件厚度10,材料为模具钢,要切割出一个上4下4.5的圆台,可是现有的两台机,一个切割出超夸张的椭圆,但锥度有且形状尚算对称……另一台机,同样的程序,切割出的却是两个半圆歪在一起的锥形物体,不知道叫啥体了……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会是哪一步出现了问题呢???
这两部机以前切割过锥体,所以功能是有的……
对于锥体切割的程序检验,应该是零位吗???
纳闷…………………………

网友(2012-12-07):
我现在遇到你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是怎样解决的?我的QQ:478580641   2012年12月6号。

网友:
我知道~!
歪得很多的可能是你的机子太久没有用锥度功能了,所以那个方向有点松了吧,记得检查下~
椭圆走得很离谱的那个锥度轴方向不对~!把锥度头的三根火线调换其中两根就可以~。

网友(2013-03-31):
好像是锥度电机的问题。